楼主(2014-04-19):
方正台式机主板开机报(please press F1 key skip warning message,or Del key enter setup!)是什么报错有哪为师傅告诉告诉我好吗?十分的感谢!
台式机

网友A(2016-08-16):
我也刚刚遇到一块
バ幸福De右岸
按del,进bios,一般在standard cmos features下,halt on,选择no error,按F10,回车,就保存重启了。顺手检查一下drive A,drive B后面是不是none,一般应该是none,因为现在的电脑都不连接软盘驱动器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刚遇到一块
按del,进bios,一般在standard cmos features下,halt on,选择no error,按F10,回车,就保存重启了。顺手检查一下drive A,drive B后面是不是none,一般应该是none,因为现在的电脑都不连接软盘驱动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