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换屏之后亮度不能调节

楼主(2014-04-19):
联想G485 ,故障:屏碎。 原屏型号奇美N140BGE-L22 Rev.1  更换屏之后亮度不能调节,三星  LG  屏都试过,偶尔的时候也正常,但是换上以前的屏正常。没碰见过这种情况。特来求救。。有见过的吗?解决的吗?

网友:
这个要把原来碎屏上的屏码讲习出来,写入新屏里就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屏码片不对引起   也可以找批号一样的屏   或者刷屏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