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 逻辑扫描 扫不掉的坏道怎么处理?补充问题-请高手

楼主(2014-04-19):
一个2TB WD绿    后面有点坏道加红绿。  wdr逻辑扫描  然后GP合并。。。坏道依然存在。。这样的坏道只有SF可以处理了吗?

下面是流程  这样的流程可以处理掉逻辑扫描不掉的坏道吗?  2TB这个流程要跑多久?

这个SMART表,用 hd tune查看,05是红色的,最后是失败。 G转P最后一项已经清零了。为什么还是失败的呢?
WD20EARS-00MVWB0  2TB

网友A:
很多盘,WDR并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盘,WDR并不支持。

罗老师,这个流程可以处理掉坏道吗

网友B:
这个流程肯定是被改过的,原始流程一般有3个D4,你看下E6里吧,如果没清应该有

网友(点评):
这个出厂时本身就会被清空的,不过这些可以自己加流程上的,跑S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流程肯定是被改过的,原始流程一般有3个D4,你看下E6里吧,如果没清应该有

E6? sf日志吗

网友:
坐等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不懂的帮不上忙.懂的不肯说.只能靠自已慢慢摸索积累经验了......

网友:
另外,象牛角这样的热心大侠己属于国家级保护的珍稀动物,少之又少......

网友:
不会的只看个热闹

网友C:
把模块备份出来,加流程上去就可以跑了呀,有原配什么都好办,通刷就好比小三,小三多了,你越搞越坏

此乃大神也!!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模块备份出来,加流程上去就可以跑了呀,有原配什么都好办,通刷就好比小三,小三多了,你越搞越坏

好家伙。。。一语道破天机也!。 一下就点通了。。配流程要配什么样的呢? 流程要更换固件里面的哪个文件?

网友:
就这流程肯定跑不出来吧!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

网友:
绿盘就是麻烦,我弄到一个1T的绿盘,有好多叉,修好后放一段时间拿出来又有叉了,看着都头大。

网友:
直接换掉 修好估计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高手们 赶紧给个好的方法 我要学习一下

网友D:
这个流程是跑不出盘的!

网友(点评):
俗话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兴哥,写流程高手也呀,其精通各模块参数及功能性,简直就是跟WD售后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流程是跑不出盘的!

流程可以更换的对吧? 我还真有完美流程的固件,但是不是这盘的,我想知道该提取出那几个文件写入进去呢?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懂这些专业语,努力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流程不对跑不出盘

网友:
换盘吧,,,修了也用不久吧

网友:
物理坏道是扫不掉的 只能屏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