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60G加电过了内存不显

楼主(2014-04-19):
ACER 4560G  BIOS板号:JE40 SB MB、  AMD独桥 218-0755046、 AMD独显216-0809000、   EC KB3936QF A1
电压都正常,就是过了显卡不显。把显卡从植球做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插电自动开机,也关不掉,别的都有电压,就是内存也没电压,显卡测的又没断路。

网友:
ACER 4560G  BIOS板号:JE40 SB MB、  AMD独桥 218-0755046、 AMD独显216-0809000、   EC KB3936QF A1 bios

acer 4560g bios.rar

4560G bios

网友A:
内存都没有电压 !先修内存了哇

网友B:
没存电压没有先修出来内存电压来 再修其他地方。

网友:
现在内存无电压,开机电流在0.6上不去。我把图纸也上传

WISTRON JE40-SB (91.4PQ01.001) REV SB 2011-03-23.pdf

4560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都没有电压 !先修内存了哇

把显卡从植了球做上以后,内存就没电压了。还自动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存电压没有先修出来内存电压来 再修其他地方。

拆显卡之前内存有电压,但植球做好以后,内存就没电压了。

网友:
修了半点内存电压也没起来,显卡测的又没断路,我看了又没掉件。

网友C:
看看是否是短路了。把显卡拆下来再看内存电压有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否是短路了。把显卡拆下来再看内存电压有没有

测的没短路。有别的方法不,不想在拆显卡。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测的没短路。有别的方法不,不想在拆显卡。呵呵

这种情况下肯定要拆掉显卡测试下内存电压有没有 。还有你看下是不是做BGA的时候什么地方连锡了。

网友:
修内存电压,别的暂时不用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肯定要拆掉显卡测试下内存电压有没有 。还有你看下是不是做BGA的时候什么地方连锡了。

我刚把显卡拆了试了,内存还一样没电压,板子还会自动通电,显卡边上我都看了,没有那个地方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把显卡拆了试了,内存还一样没电压,板子还会自动通电,显卡边上我都看了,没有那个地方连锡。

那就安装内存供电思路维修 先修出来内存供电 显卡芯片暂时不安装也无妨。

网友:
有图纸的话  追查内存供电是怎么产生的 顺藤摸瓜呀

网友:
以前是做了显卡内存电压应该有吧??    看电流是不是和以前一样的撒??  应该是显卡没做好、不是说短路了什么的、建议显卡拔掉 再试试看、、

网友:
换一个显卡试一下,这个机器显卡坏了必须换的

网友:
这故障大有修好过的没?显卡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这机器去刷BIOS有好的吗?

网友:
S0状态的1.5有短路,看看PU9305后级

网友:
上家是人才

网友:
把显卡拆下看内存有没有电压   或者你在拆显卡过程中某个小部件掉了!

网友:
肯定要先拆显卡。不然再修出别的问题

网友:
搞定没有啊 的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网友(2014-05-19):
楼主,我也遇到这款机器了,宏基4560G,开机不显示,电流为1.195A,我重汗显卡,没反应。我查内存上,没有波形,所以我认为是内存没过。内存没过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吗?你的这款机器内存过了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2014-06-18):
这机子遇到过两台都是显卡坏,必须换,重植球都不行。现象就是像没过内存,楼主可以考虑下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