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hptx2500怪现象:花屏,换北桥无用

楼主(2014-04-19):
hptx2500怪现象:花屏,换北桥无用

网友:
hptx2500怪现象:开机画面不花,只有加载显卡驱动才会花,北桥已换,有哪位大侠有遇到过?

网友:
是集显的吗

网友:
北桥带一个显存,显存也换,进系统装显卡驱动就花屏!

网友:
北桥带一个显存,显存也换,进系统装显卡驱动就花屏!请问哪位大侠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我有个海尔的也是这样,北桥显卡显存全换过,上驱动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