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帮我看看这个是哪的事

楼主(2014-04-19):
求各位师傅们 帮我看看这个显示器是怎么回事
显示器

网友:
大家看看是咱们回事啊那里的问题?

网友:
屏有可能坏了,你最好点下屏,或者是程序坏了。

网友:
三星的屏幕只能显示上面那么一条图像?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屏试试,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上通用 不就知道了

网友:
套板试屏,可能屏坏掉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不用想了,屏坏了

网友:
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