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Win7系统后主机不能带电视机?(已解决)

楼主(2014-04-19):
我的电脑原来用XP系统,用50吋等离子电视机作显示器很正常,现在我把它安装了Win7系统,却不能用了,只是在开机后前几秒钟有显示,以后就黑屏了,什么也没有了,我同时接了两台,另一台22吋的显示器都能正常显示,就是电视机什么也没有。请问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
设置分辨率,刷新率试试

网友:
谢谢回复,我把分辨率设为1024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