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掉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19):
DELL M5010 AMD集显,版号DG15,接手故障不定时掉电,有时候一天都不掉,有时候刚开机还没温度就会掉,刷BIOS、拆温控无效。有时候掉电3V 5V 会消失,此时BIOS无波形,EC有供电没有读取BIOS,ac_in#_kbc是正常低电平,kbc_vcorf 1.9V正常,PURE_HW_SHUTDOWN# 3.3V,ECRST# 3.3v 。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南桥问题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问题查了吗

查南桥什么信号?还望大神指明

网友:
北桥问题的,虚焊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多数是桥虚焊了。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北桥问题的,虚焊了,重新BGA一下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個,触发掉电,有时能进系统,干北桥好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出来总结一下嘛,好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桥虚焊的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