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华硕 F8TR 花屏非显卡故障 已修复

楼主(2014-04-19):
(图片)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啊   !够详细的

网友:
amd的一般都是北桥啊

网友:
上家亏大了,损失了个芯片,还收不到钱

网友:
写的可真够详细的啊啊赞

网友A:
请问下楼主,是不是此板在开机的时候用的是集显的,到系统后如果用独显的话就不会花屏了?

网友B:
故障北桥的型号为216-0674206 ?楼主笔误吧,应该是0674026才对,通病北桥,写得比较详细,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是不是此板在开机的时候用的是集显的,到系统后如果用独显的话就不会花屏了?

到系统后用的也是集成显卡,集成显卡在其中只是起到渲染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北桥的型号为216-0674206 ?楼主笔误吧,应该是0674026才对,通病北桥,写得比较详细,对新手有帮助

对,确实是笔误  谢谢纠正

网友:
经验丰富呀,上家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呀。

网友:
修机器,了解板子架构还是很重要的。要不然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
呵呵,上家应该是不熟悉这款机子,不知道是双显卡的,或者是不知道取了独显,集显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不然也就不会损失惨重了

网友(点评):
我也是对此机是双显不太了解,按理说那时的机子基本都不是双显的啊

网友:
不错。。。北桥确实 会忽略,

网友:
下次记号了,嘿嘿,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的精神,感谢迅维网。

网友:
0674026一般重植都可以,除非是芯片短路了

网友:
思路很好。

网友:
我们修显卡的机器一般烤板,能烤好,一般加焊就行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很给力,维修过程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