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二极管什么参数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4-04-19):
大家帮我看看,这二极管什么参数用什么代换呀?谢谢!
上面标的是T3D10,日立投影仪电源板上的!

网友A:
没搜到, 分析一下电路, 这种二极管,一般都是整流用,找个别的代换一下。

网友:
大个子,估计就是整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搜到, 分析一下电路, 这种二极管,一般都是整流用,找个别的代换一下。

这二极管断路了,反正都没值了!它是并在开关变压器的一组线圈上的!我不懂它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告诉大家,这投影仪被我修好了!点了一下午没出问题,一个MOS管G、S极短路G极相连的一个27欧电阻变成1百多欧了,至于那个T3D10没搞懂,又装回去了,反正没有代换的也不短路,竟然好了!感谢楼上两位热心的哥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