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的带集显的和不带集显的BIOS能通用吗?

楼主(2014-04-19):
G470有独立的显卡,版号都是LA-67510 REV:1.0  一种带集显电感,一种不带集显电感,他们的BIOS能通用吗??遇到一个不带集显电感的机器,电压都有,电流到0.65左右就不动了,刷过那种带集显电感确定好的BIOS,还是一样的现象,CPU和内存都换过。

网友:
芯片组一样就行的吧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吧

网友:
我记错了 ,REV:1.0的是不带集显电感的,  REV :2.0的才带集显电感。估计是不一样, 谁有REV:1.0的BIOS分享一下吗??

网友A:
独显和集显肯定不能通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独显和集显肯定不能通用啊

个人理解都是独显,只是2.0的是双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都是独显,只是2.0的是双显

双显卡应该有两个BIOS

网友:
好多机器独显的BIOS可用在集显上,集显的BIOS则不能用在独显上,也不是绝对

网友:
     好像是不行吧  。。集显和独显的上电时序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