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高手 关于高低压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4-04-19):
我的神舟超级本是缩水版电池 11.1v 3900mah   原版是7.4v 7800mah 原版多了3小时待机时间 我现在想装上不知道能不能开机,点亮 请教各位有经验说下 小弟拜谢

网友:
最早的原版是二代i3 版本 主板看图片差不多  我的缩水版是3代超低电压版i3 我以前听说过低电压和高电压电池的区别,就是不知道主板的电源ic 能不能兼容  我的型号的神舟Ui43 原版是u43 cpu不一样

网友:
除湿。吹干。擦。换。焊

网友:
电池仓和电池接口都是通用 我看一模一样 应该装上就完美契合了,就是不知道哪位有经验这样搞 可以吗?

网友:
?请教高手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