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掉电现象,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2014-04-19):
惠普G4 掉电现象,大家遇到过吗,版号是R12MB6EO  的,开机正常,各电压正常,不定时掉电,CPU那边的PCB发烫,电压都正常,查不出问题,风扇猛转,过一会就掉电。EC  南桥,CPU 处控制芯片和MOS管也换了,BIOS  刷了,很奇怪的现象,找不到问题,有哪位大侠修过没,

网友:
人都去那里了啊,有哪位大神修过这样的机器没有啊,惠普G4 掉电现象,大家遇到过吗,版号是R12MB6EO  的,开机正常,各电压正常,不定时掉电,CPU那边的PCB发烫,电压都正常,查不出问题,风扇猛转,过一会就掉电。EC  南桥,CPU 处控制芯片和MOS管也换了,BIOS  刷了,很奇怪的现象,找不到问题,有哪位大侠修过没

网友:
好啊 挺想知道答案的

网友:
CPU有2路供电的,会不会有 一路没出来

网友:
掉电的比较恶心,掉电的原因有很多。依你所说,请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温度过高而导致掉电的

网友:
CPU电压都出来了,开机都正常的

网友:
掉电前很烫明显是过温啊

网友:
建议先更换一下CPU  试下

网友:
电源芯片换个来试。

网友:
看看CPU周围有么有撞件的,就是散热片周围

网友:
我曾经也修过一台联想   型号忘记了  也是这样不定时掉电重起   开机是好好的 就是用一会儿掉电重起  有时就是卡屏但有声音 散热做过 BIOS刷过 显卡也焊过 U内存硬盘也换过  后来也没弄好  因为能开的机子 弄了怕麻烦!  后来没在那上班不知道老板如何处理了

网友:
我还 见过一个 插内存掉电的  很麻烦的

网友:
换下CPU试试,CPU的可能性大   前段修过这样的一样的问题,我的是CPU的问题

网友:
3.14159262825

泉泉哥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掉电的没有遇到过,刷bios的多!!!

网友:
先换CPU试试看,不行加焊下 CPU供电芯片。

网友:
G4独显的?我曾修过一台G4独显的,不定时掉电,掉了后开机会报温度错误,换了CPU无果,是显卡温控电路的问题,重做显卡OK。

网友:
加焊显卡。以前修过一台    怎么搞都关机温控什么的都试过了。。。不敢保证能好。只能试试

网友:
散热架本身没问题吧。

网友:
遇见过一个显卡虚焊掉电的。楼主的没遇见过。也是什么电压都出来了。掉电 ,有的时候重起。实在是要放弃了。死马当活马。上了机器靠了下就好了。

网友:
跑跑电路   应该是缺电压

网友:
散热片导热正常不,有就换个试试

网友:
确保不是温度的问题  用示波器S3 为标准 和各大电感做比较 看是哪路先掉的。。

网友:
掉电前很烫明显是过温,换个散热系统试试。

网友:
显示时有没有报错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 cq42也是不定时掉电  重启后提示什么温度什么什么东西的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highlight=cq42

网友:
开机以后掉电一般都是温度引的(驱动,系统,显卡,CPU,温控电路)一步步查

网友:
什么散热啊,电源芯片,换MOS,换CPU  刷BIOS 等等,温度啊,就别发上来了,那个都不知道还修板吗,注意水平,我的EC  电源控制芯片,散热,CPU ,内存,显卡温控也检查过,都换过才发的帖,希望回点有技术实力的帖子

网友:
把很烫的芯片取掉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芯片 会不会是网卡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还是考虑解决散热的问题吧,明显是散热不良掉电的。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显卡因为热量过大导致热性能不良,掉电保护,这样,只能换显卡才能解决。

网友:
用示波器看波形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