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无敌的图纸搜索软件,根据图纸内容搜图纸,再也不用担心图纸名称不对了!

楼主(2014-04-19):
推荐一个超级强大的文件搜索工具(FileLocator Pro),可以根据 PDF 的内容搜索图纸,直接上图看效果:

比如要搜索“富士康”代工的,板子上有“IT8518”和 “TPS51461” 两个芯片的图纸,直接在搜索框中输入“Foxconn AND IT8518 AND TPS51461” 然后点“搜索”按钮即可。

看到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下载,醒目一下:

下载地址(由于权限不够,不能发网址,将下面的“句号”改成“点”就可以访问了)
www。portablesoft。org/filelocator-pro-portable/

另外,楼下的很多朋友也提供了下载网址。

还可以自己去百度搜索“FileLocator”,也能找到下载地址。

网友A:
FileLocator Pro中文绿色版,FileLocator Pro界面清新简洁友好,用户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软件的使用。FileLocator Pro具有比较强大的免索引全文内容搜索功能,并且内置了多种灵活的搜索规则来快速定位文件能满足用户的需要。
       FileLocator Pro中文绿色版是被称为是最好的免索引全文内容搜索工具,FileLocator内置了多种灵活的搜索规则来快速定位文件,如逻辑判断、通配符、正则表达式、日期/属性等,内置脚本支持可以实现更复杂的搜索操作,搜索结果也可保存为 Text、CSV、XML/HTML 等格式存档。

网友:
http://www.xiazaiba.com/html/25102.html

网友B:
这个不错,很好没分下啊

网友C:
我都是用 Everything 界面简洁,速度很快  楼主这个可以直接搜芯片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很好没分下啊

不是有下载网址吗?三楼的哥们儿也分享了下载网址啊,去百度搜索也能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 Everything 界面简洁,速度很快  楼主这个可以直接搜芯片不错。

我也一直用 Everything,后来发现了这个软件,配合 Everything,简直无敌了。

网友:
这个软件这么神奇么?我看看好用不!

网友:
下载吧下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FileLocator Pro中文绿色版,FileLocator Pro界面清新简洁友好,用户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软件的使用。File ...

怎么解压不了??我全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压不了??我全下了!!!

http://www.xiazaiba.com/html/25102.html

网友:
这个使用应该很方便了    感谢

网友:
我也一直用 Everything,搜文件内的芯片以前用的是百度硬盘搜索,可惜百度硬盘搜索建立的索引文件太大而且速度又慢,后来就只用Everything了,楼主推荐的这个软件看似不错,下来试试

网友:
幸好有下载网址   不然下那么多心在滴血啊   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我都是用 Everything

网友:
pan.baidu.com/s/1o6AuAAQ  给你地址   这个应该可以用    绿色的

网友:
试用了一下,速度太慢了,功能一般,感觉有点鸡肋,还是用EVERYTHING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下当然只用 Everything,通过文件名搜索总比通过文件内容搜索快。如果用 Everything 找不到相应的图纸,可以用这个软件试试,它可以做 Everything 做不了的事情。

网友:
那倒也是,各有所长吧,还是谢谢楼主提供这个软件

网友:
先收藏着吧   应该是有用的

网友(2014-06-18):
很好很实用的 ·············

网友:
逗B 搜自己 的硬盘 有意义吗   要给一个什么图纸都能搜的到的软件

网友:
every thing  更好一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