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前百分之十有几个坏道,但是红绿块特别多,有什么好办法不

楼主(2014-04-19):
一块WD320G的硬盘,前百分之十有坏道,不多,但是红绿块很多,除了分区隐藏起来,还有什么好的办法不????谢谢了。

网友:
那个没什么关系吧,只是延迟大了点,屏蔽掉就好了。

网友:
请问有什么软件屏蔽掉红绿块。谢谢

网友:
我手上有好几个硬盘,有本本的,台机的,都是红绿块特多,超慢。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修复。请高人指点。

网友:
把前面删掉10个G

网友:
把坏道填进G表,直接从10%以后开始分区,估计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如无专业工具和技术,不必多费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