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档机

楼主(2014-04-19):
A1370 (K78)主板,前进水无背光,拆开后发现无背光电压,维修问题板子断线,修好后现在苹果档机,清BIOS没用,换了一个BIOS也没感觉, 加热南桥还是原来的故障,各电压正常,因为不想换南桥,还有其他会引起档机吗?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硬盘 有可能,换个试试看
外设也有可能

网友A:
对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跟外设还有关系,外设我全部试过了。确定是主板问题,有修主板的吗?

网友B:
搞错了吧,苹果怎么会挡机吧 开机直接白,你的开机出来苹果画面吗

网友C:
呵呵, 那叫开机白屏,档机是苹果转不进去,进去了也直接档好不。亲:你修过几年的苹果主板?

网友D:
同样一台进水的苹果修好后,我这的是有背光,键盘没用,搞了几天烦的一逼啊。。。。。

网友E:
兄弟 搞 不定 发货来给我们帮你修 ,专业修苹果的

网友:
我想问下·  苹果刷BIOS怎么刷·  帖子里说BIOS文件大· 是分开传的· 问题你分开传了· 我怎么刷呢·

网友F:
硬盘 有可能,换个试试看
外设也有可能,怎么个档法,是白屏玩后档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那叫开机白屏,档机是苹果转不进去,进去了也直接档好不。亲:你修过几年的苹果主板?

亲:我修了三年的苹果班子好吧,开机白屏是开机白屏, 档机有苹果档机  显示档机···············  咱说点有用的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硬盘 有可能,换个试试看
外设也有可能,怎么个档法,是白屏玩后档的吗??

外设全部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 搞 不定 发货来给我们帮你修 ,专业修苹果的

我想知道你有多专业,你修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一台进水的苹果修好后,我这的是有背光,键盘没用,搞了几天烦的一逼啊。。。。。

键盘无作用吗,呵呵  好修   接口  芯片  自己去量吧  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错了吧,苹果怎么会挡机吧 开机直接白,你的开机出来苹果画面吗

亲,  是苹果档机好吧, 转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换个硬盘试试。

外设全换了

网友(2014-05-25):
有求于人态度还这么叼。没人会帮你,也没人接修你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