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49 不触发,检测卡灯全都不亮

楼主(2014-04-19):
新手, V星MS-7549 不触发,检测卡灯全都不亮,该从那里入手啊?
液晶维修

网友:
按工作条件来修

网友:
3VSB都不亮么..要么大短路..插电源直接电源保护了.要么电源坏了,.,或者你的PCI槽就是个坏的

网友:
按上电时序修?!

网友:
先查,待机,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