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快速修复三台显示器

楼主(2014-04-19):
注:  三台显示器修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给新手一些经验
1、 联想19寸 型号没有看    问题通电没有任何反应  ,拆机检测电源板输出 5V  13V 正常    ,转移到驱动板测量  供电5V正常   5V经过1117转3.3V ,测1117输出3.3V 只有1.8V   明显1117 坏  顺便找了个1084装上  通电3.3V正常,还是不开机   手按开关  按不动    开关坏更换OK    已修复
2、明基17寸  没看型号      问题通电开机指示灯 亮蓝灯 过一会变橙色  但屏没有任何反应,很明显高压部分没有工作  拆机检测 电源板的高压部分,先测一下13.6V 正常  13.6V经过一个保险F701,测保险一端13.6V 另一端0.18V 不正常   保险坏  ,保险的原因就是后级短路 ,明基显示器电源板喜欢用5707或5706,找到相关的5707测三个脚相通  已短路  拆了在测板上还短,看线路5707连接的变压器  ,在测另外一组对地700欧左右正常 ,确定是变压器短路拆掉它,不短路,由于找不到变压器只能改高压板了,一口气把原有的高压部分拆光了  ,接上高压板 VIN  ON/OFF  ADJ  GND,  接 好后 通电测试  屏亮了  装机测试OK  此机修复。
3、 三星15寸  问题不通电  拆机看了下电源板被别人动过   已无法修复  ,经客户同意更换电源的板,原有电源板输出三个电压  ,14V 3.4V 5V    到驱动板有3.4V和5V   ,拿来电源板 就先接了个5V  ADJ 和ON/OFF   通电可以开关机, 接屏 白屏 ,测量屏没有供电, 并开始跑线路 ,线路经过 电感  电容,到了一个MOS管的5 6 7 8脚,具体型号没有看清, 测123脚 没电压,顺这跑 ,到电源的接口,现在才明白原有电源板的3.4V 是直接给屏供电,现在改上去的电源板没有3.4V 怎么办呢 ,  这时想的到用5V转3.3V就可以了  ,于是先用了个1117,1脚接地  2脚 接5V  3脚 是输出3.3V接到从电源过来的3.4V线路上 ,通电测试 屏显示正常,过了一会用手摸了下1117  发热严重,心想肯定不行 会反修,有找了个大个头的1084接好 通电OK ,测试十分钟 不发热,装机测一小时问题,此机修复,上图看一下 手机拍的不清。谅解

网友A:
学习 了 液晶不会修啊 靠你们这些大神带了

网友:
厉害啊想学习显示器维修的自学不会啊

网友:
高手啊,秒杀三台!!!

网友:
还是花了点儿时间吧.秒杀到应该不至于哦.

网友:
说不上秒杀了   前两台不多15分钟     后面一台 费事了

网友B:
LZ直接屏供电5V就可以了  改管子麻烦  屏一般是5V供电的  不怕  我也修过和LZ一样的 改电源板后 直接 飞5V  OK

网友:
小伙技术不错,以后多多交流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直接屏供电5V就可以了  改管子麻烦  屏一般是5V供电的  不怕  我也修过和LZ一样的 改电源板后 直接 飞5V  ...

15寸的屏 是3.3V供电    真给5V 会不会有点高了

网友:
不错了,其实要不是楼主熟电路,这些问题也不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寸的屏 是3.3V供电    真给5V 会不会有点高了

不建议楼主像那位兄弟的建议那样做,人家芯片用的不一样,如果是他用的芯片是宽电压可以承受3V到10V的假设那他输入5V完全没问题的,那你怎么能确定你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不是街上去不是就烧了吗?即使不烧哪里能保证不返修,做维修这一行最怕返修 返修率高了你就不要赚钱了 而且越来越高只会搞坏了自己的名声我觉得不可取,还是赢得客户人心比较稳当

网友(点评):
只要确认后级无短路,屏工作正常就ok了

网友:
5v不会高的。。笔记本才是3.3V

网友:
不错啊兄弟。赞一个。

网友:
之前我修过一个台显示器 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楼主很利害哦。学习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相对来说还是好修一点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佩服           佩服

网友:
液晶修起来只要熟手就简单了

网友:
小伙 技术不错  应该自己开店了吧

网友:
修的挺好 这就是修液晶的速度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修显示器有一手~~~厉害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 了 液晶不会修啊 靠你们这些大神带了

那你那个铜牌维客是放水来的  你太水了吧

网友:
比我厉害多了,我都是直接换板 各种换 高压板 电源板 一体通用板 通用驱动板 灯管 一般不修得太细

网友:
老师傅,这些都是经验啊,有代表性

网友:
这个修的就是快呀!

网友:
新看看看如何修蛮好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正常

edisong -5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写的很详细。虽然好多地方还没看懂,是我水平还没到呢。我会多多学习的。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 经验

网友:
我一般半小时内解决故障,超过半小时放弃。。没心情搞

网友:
大神!能否总结一份显示器维修流程、思路、经验!

网友:
怎么修的也不说一下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啊

网友:
我修了 那么多显示器没有说没修好过??楼主经验好啊/

网友:
很好,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