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LA-8131P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4-04-19):
LA-8131P

进水的机器。

腐蚀的都用小刀挂掉,清理完毕。打公共点对地阻抗,5欧姆。。短路。。断开PJ501时不短了。拆掉2个大滤波电容,OK。短路排除。。

通电,待机0.004.测量有3V 5V,触发0.3A掉电,开始以为是有电压没出来。。准备去查后面电压的时候,突然自动触发,电流一下上到1A左右,来回小跑几步,电流到0.5A。。心想,难道亮机了?拿示波器来玩玩。。

测得下面的波波。
LPC FRAME#

单次抓的内存排阻。

屏接口 EDID_CLK

屏接口 EDID_DATA (這是没认到屏码片的)

最后来张亮机的。

分享一下图纸,这是解密后的,没有水印。。

网友:
碉堡了,看上了波波,真想抓一把

网友:
亮点在波上

网友:
哪里出问题啦?请指点下。。

网友:
示波器真的很有用吗。

网友A:
就换了2个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换了2个滤波电容?

还掉了个二极管。。忘了写。。看着进水很可怕。。有时候运气确实很重要。。

网友:
是的不 错、太简单了

网友:
主要是看示波器,霸气。我用的是1102E

网友:
抓不来,,只有看看的份,,学习中

网友:
我也有设备  可惜不会抓

网友:
给楼主顶贴,

zhoufu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大师,怎么区别认没认到屏码片啊

网友B:
抓波神功,可不是吹的,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抓波神功,可不是吹的,能看出来

还在学习中,请教哪里有错误,点出来,我好改正。。

网友:
楼主示波器的参数怎么设置的,图片上看不清楚。

网友:
波波我喜欢,好想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