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白屏 通病

楼主(2014-04-19):
故障现象白屏   偶尔动动屏 又能显示  慢慢又会泛白!就像当年AU 14.1的LCD那样!基本确定是屏的问题  已经接收维修5台同故障的机器!   这个机器散热不好 显卡也爱坏  其中那5台中有2台 最初故障时显卡  修完用了半年后发现偶尔白屏  更换屏幕后故障解决!记得这个屏 好像也是友达的屏!

题外话 这个电池特别爱坏  5太机器都才用了3年左右  开机都提示 需要更换电池!

网友:
白屏本来很多都是屏问题的,显示器也一样.

网友:
G4 的显卡容易坏。屏也容易坏啊

网友:
HP的机现在好差了,

网友:
去年修过一台同样故障的,起初是机器高温掉电,后清了灰,改了散热,不掉了,但是开机白屏,有时能亮,以为是温度高显卡虚了,加焊后依旧,后换屏正常。

网友:
惠普的机器伤不起啊

网友:
LED白屏大部分都是屏故障。

网友:
白屏也能算是通病

网友:
白屏大部分都是屏故障。

网友:
白屏,查过屏供电了没,或许屏修的起来

网友:
惠普 对消费者来说伤不起啊  维修者的福音啊

网友:
hp现在是越来越不行了啊

网友:
今天有一台 确定是B T140GW01的 屏 !LNNO LUX  什么牌子啊?中华?

网友:
G4破机器 各种问题  显卡爱坏 屏线稍微插不好就花屏或者不显示 屏坏遇的不多

网友:
来看看,没怎么修HP的机器。

网友:
我去这么多G4  我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Y470的屏碰到两台,用电池正常,插适配器黑屏,换屏就都正常了。不解。

网友:
HP把这些垃圾都卖到了中国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翻新的屏了 复发率也高

网友:
G4 的显卡容易坏

网友:
g4 的显卡很容易坏的

网友:
HP 现在真是越来越差!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屏线松动的。。。直接不显。。。

网友:
惠普的机器的确伤不起!!!

网友:
我弄了2台。屏线松了。嘿嘿。。也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