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36N代换问题,在线等,十万火急

楼主(2014-04-19):
公版显卡编辑BIOS弄成了高频卡,温度到75左右显卡就停止工作,客户要求在不降频的前提下修复问题,查了查是供电跟不上,场管发热巨大,场管温度较低的时候一切正常,手摸场管感觉非常烫手的时候就黑屏了,感觉加散热片治标不治本,打算直接换功率大点的场管。显卡供电上管是4921N下管是4936N,手里有CPU供电的0202NY但是一直找不到资料,不知道行不行。求高手指点用什么管子换掉这个显卡的场管呢?PS:封装不考虑是贴片的都行,因为PCB上预留了两种场管焊盘,可以同时支持无引脚的和有引脚的

网友:
这是场管处的截图

网友:
不是吧?都没人么?

网友A:
是个N沟道的场管...脚位正确的注意一下功率了可以找同类型的代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N沟道的场管...脚位正确的注意一下功率了可以找同类型的代换咯

额,这个我找到了的,就是找不到手里的0202NY的参数,不知道能不能代换,而且这个4936老感觉不可能承受79安培电流,因为显卡总共才106W算上超频也不会超过200这个用的4936做的3+1供电,如果一个就能承受那么大电流就不可能带不动了

网友A:
厂家用的那种就去买那种换咯.有些时候人家设计的时候肯定也是有道理的.不可能只是为了省料就用一些不能达到功率要求的零件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用的那种就去买那种换咯.有些时候人家设计的时候肯定也是有道理的.不可能只是为了省料就用一些不能达到 ...

额,现在需要的是更大功率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