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奇怪充电问题

楼主(2014-04-19):
如题,插上电池插可调电源,大短路,电池拆下待机正常可开机使用,初步判断电池放电P沟道MOS管击穿,使20V电压直接加到电池口,万用表量电池口,确实如此,拆机跑线路,20V通过P沟道MOS管PQ53直接到电池口,量G极电压6.6V,MOS管不该导通,量PQ53DS极阻值正常,还是找个一样的换上,效果一样,把充电电感PL9断开,问题一样,把PQ53取下,电池口电压0V正常,说明电压只有从PQ53过来,把PR221改100K,PR220改1M,这样PQ53G极电压就是18V,可D极还是20V,有点不明白,这不是违反了P沟道MOS管的定义吗?求指教,在线等

网友:
重点看看隔离保护这块哦~~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电池放电电路有问题
我遇到这种情况把电池放电的那个场管直接换个大的二极管

网友:
楼主应该剪载两张电路图上来看看

网友:
我已经上图纸看不到吗?

网友:
不知道怎么上图片,不好意思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刚好又接一台Y460,量得PQ53的G极电压20V,把PR220改4M,PR221改100K,PQ53的G极19.7V,D极无输出,但有点不明白,出厂时PR221是200K,PR220是100K,欧母定律得出G机是6.6V,为什么现在G极电压为6.6V时PQ53会导通

网友:
你这机器真正的问题应该就在PQ12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