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开机掉电保护

楼主(2014-04-19):
MS-7592 V星
故障,据客人说之前摸着南桥就能开机,然后这几天摸着能开有时掉电有时不掉电但无显示,拿到别的档口说是南桥坏了
我第一感觉就是,V星的南桥比较少坏,就跟他说不一定是桥问题,具体还是放在这让我查一查吧
上电测各电压发现,不插核心供电12V就不掉电,插就会掉电了,难道是有短路啦?测没问题,就断开核心供电12V测量其它电压,这时发现Q50的1.5V电压没出来,难怪了,典型的缺少电压而掉电保护,
查控制极0V,是经过Q17B这个比较器而来,5脚电压0V,继续查发现经过1_25VREF,V_1P5_MCH过来,由于1_25VREF这一部份电路没有安装,所以查V_1P5MCH是经过U16这个稳压芯片过来,

查3脚EN无电压,查USB_DRV分别是U9,U10,U26,U24,USB稳压模压输出而来,

判断为板层不良,由于离得比较远,要飞很长的线,随便在附近找了个5V飞过去就可以开机了,也可以把U16 1、5脚短接,不过我比较喜欢这样。

ms-7592- 10 1216.pdf

网友:
图纸 不好找  难修。。。

网友A:
有图纸还能说什么..不过我倒是奇怪..上家连主要的一些大场管的电压都不测就信口开河说桥坏了是准备换板的节奏么.?

网友:
看了好长时间;深墺!

网友B:
楼主:你说断开12V电压那比较器没有工作当然也不会导通Q50,后极也不会有那1.5V的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断开12V电压那比较器没有工作当然也不会导通Q50,后极也不会有那1.5V的桥供电!

可能是我写得有误,我说12V非比较器供电那个12V,是小是源4pin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还能说什么..不过我倒是奇怪..上家连主要的一些大场管的电压都不测就信口开河说桥坏了是准备换板的节 ...

靠,再黑的同行我都见过,修不好的本把人家的内存拨走一条,开关板拿走,原来500G硬盘换了一个320G的黑盘,还都是坏道的。后来机器我修好了,发现这个问题跟客户说了,客户就跟上家把东西全要回来了,客户脾气好,脾气不好的话就打他了

网友:
呵呵之前也修过这样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我也是刚修好了一块这样的板,南北桥没供电, 才找到此贴,但我还有些问题弄不明白,U9,U10,U26,U24的第五脚USB_DRV是开启U16的电压,,问别人说这电压会是3.3V这样子,我测了U9,U10,U26,U24的5脚电压都是0.4V, 于是我把U16旁边那个R332 0欧电阻装到R331位置机器点亮了,...测了U9,U10,U26,U24第5脚没有楼主说的断线,想不明白啊想不明白,,,楼主能否解惑????

网友:
看图来研究下,新手得多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