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ir A1465 进水

楼主(2014-04-19):
修到个a1465的进水机
上电风扇狂转,适配器电源灯不亮,无法启动
新手摸不着头脑
风扇狂转

网友:
一般进水都会有地方呗腐蚀了或者烧坏了的地方,你仔细找下短路,我碰到进水的 一般都不修了,一般都贴片电阻啥的,都是小零件,你仔细查下吧。

网友:
你提供的这些,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你先拆机看看进水的地方,还有腐蚀的程度如何,待机有没有出来,触发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重点检查进水的地方 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楼主描述太简单了,,进水机多数是主板腐蚀 先烤板,再看看哪里有水迹就修哪里

网友:
恩,大猜下来应该先查smc。

网友:
施主提供的线索太少,贫僧只能告诉你维修步骤吧:看进水的程度,看看板子有没有氧化发霉,然后在先量看有没有短路,在一步一步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