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砍掉一相显卡核心供电,但不知从何下手。有图

楼主(2014-04-19):
显卡核心供电背面已烧糊了,虽然清理完,替换了电容但开机黑屏。未替换前是无信号。

查了下供电IC应该是uP6213AJ 并找到了PDF

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个是击穿的Drmos 59901M T1 111 AOXN E4
大神们帮忙看看,因为Drmos实在找不到,想砍掉一相核心供电,也就是剩3相核心供电能否行得通?另外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片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片怎么看不到啊?

不知道啊,刚才还好好的。。。。。

网友B:
图片看不见,不用管他,把要去的那路的mos管去了,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见,不用管他,把要去的那路的mos管去了,就是了

这个看不到mos管,mos应该是集成在那个59901M里面的。就是不知道如果拿掉59901M的话,PWM芯片会不会因为没有反馈而罢工呢?

网友:
好吧,图片全挂了,已经基本可以肯定PWM短接5vcc就可以屏蔽对应的那路核心供电了。但必须从PWM4反向顺序屏蔽才行。挂的那路好像是PWM3如果直接屏蔽,就只剩下PWM1 PWM2 两相供电了,看了麻烦大了。

网友:
谁有 Ti 59901M 的PDF麻烦发一下,实在找不着。

网友:
核心、显存对地阻值有,显存供电1.6V,核心无供电,5V三端稳压管电压正常,但up6213 5vcc端无电压,如何测up6213好坏?另外显卡PWM1-4在PCB上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

网友:
已修好,PU6213没坏,吹掉59901M 清理烧焦的电路后,核心供电正常0.95V 核心发热,开机后已正常运行,过各种测试软件。估计是烧焦的部分烧的太深了,导致下层电路板和上层 电路板短路。另外59901M需要400度以上才可以吹下来,比场效应管难多了。

网友:
什么图片啊.看不见.怎么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