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修电脑烙铁用什么样的

楼主(2014-04-19):
刚学维修,想问一下修电脑烙铁用什么样的,主要是用多大功率,需不需要接地啊  这些,麻烦懂得老鸟给讲讲啊   ,谢谢!

网友:
问迅维客服去 她跟你讲一套一套的

网友:
可调恒温烙铁就可以了,一般40W到60W够用了,通常刀头烙铁头用的多,使用时要保持干净,不用时加一层锡再关掉,防止氧化。

网友:
最好还恒温的

网友:
最好买恒温的,还要配一个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