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自动重启

楼主(2014-04-19):
版号:6050A2161401,裸板插上电源,待机0.020A,没按开关自动触发到0.260左右。然后回到0.020,又触发到0.260A,这样来回跳变。主板无短路地方,对地阻值都正常。只有CPU电压没出,求维修思路。

网友:
没有CMOS电池,或者CMOS电池没电也会自动上电哦
   0.26   还没出CPU 供电吧。
还有你看看待机电压正常不,电流到了0.26 时  看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这个毛病应该不太难修的

网友:
0.2——0.02电流来回跳动可能是缺失某组供电引起主板保护。

网友:
首先是缺电压的,但是掉下来自动上电,就要考虑和南桥和EC了

网友:
这个 情况觉得挺多··  而且灯 还闪烁 。楼主主板是进水的吗·

网友:
有点不好修。。。。

网友:
CPU供电芯片 没有En  没电压。。PWR_GOOD_3···  正在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