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 怎么内部低格。。

楼主(2014-04-19):
wdr做了G转P,不知道怎么做内部低格,怎么做 逻辑扫描 和 校准 。

网友:
清31,32号,右键,活动,格式化,带P表格式化

网友:
谢谢了  就去试试

网友:
再问个问题 一般是先WD L板 还是选  WD ROYL板呢

网友:
电路板为三角板选WD——ROYL, 电路板为L板及老型号硬盘选WD-MARVELL

网友:
楼上朋友非常热心,回复的快速准确。

网友:
效果好象“逻辑扫描”好一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