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4-1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65开机不显示 开机电流在1.7左右 一看是AMD的CPU 这个CPU北桥容易虚焊 拆开后盖摘掉散热片 用风枪加热北桥  无果 又顺势加热了一下显卡 电流上去了LOGO画面出来了 初步判断是显卡问题 于是拆机加焊显卡 焊完测试还是不亮机 热一下显卡还是可以亮机 以为是显卡问题就把显卡换了 故障依旧 换内存 刷BIOS 还是故障依旧 希望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重新值珠试试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加热能亮证明显卡或者显卡旁边的原件有问题   用示波器打打吧

网友(2014-07-22):
我的正在修理中

网友:
我也正在修啊

网友:
有图吗  帮忙看看PU804输出是多少  这个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我也再修  我的是显示掉电 北桥干过  显卡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