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95280假的 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4-04-19):
原本是95280进水腐蚀 确认已经坏了,不触发 随即订芯片  听前辈们说这种芯片很多假的。。而且贵  就有点不安 果然换上去 单用适配器都正常但快亮机的时候掉电。。芯片发烫 3 5V被拉低到1V  用电池不掉也不发烫
不安开关待机3 5V线性是有的  也不发烫   有点迷糊了
请问下这是假的?是这种现象? 。是否小弟判断错误?  谢谢

网友A:
芯片是真的,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真的,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蛋疼的机器  用18V不掉电,19V就掉

网友B:
真的,假的电都不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电都不加。

额,难道还有别的问题   我都修了5个问题了  要崩溃了。这板子太贵了

网友C:
芯片应该是好的,考虑3 5V输出后继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是买回来有很多坏的

网友:
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应该是好的,考虑3 5V输出后继有没有问题吧

恩  大概的维修方向也只能是这样了, 芯片应该是好的  请教了下师傅  假的连REF 2V都会没有。这机器修的蛋疼一B啊

网友:
还有提醒下大家  D95280  下面的为批次,昨天卖家告知 3484 为新品批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