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技嘉GA-M61PME-S2上电不跑马

楼主(2014-04-19):
接到一块技嘉GA-M61PM-S2 上电不跑码 看板没腐蚀 和掉件  查供电 板子是ADM的 应该是先开启内存供电才有CPU供电 桥 总线 现在查内存供电没有 就先修内存 看 他是 由 一个M83320G 控制两场馆 给内存供电
查M83320G没工作 直接找了一个一样的换上 在上电跑码亮机

网友:
找到板的电路图纸修的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 不跑马  换了83320 还是没有内存供电

网友:
完全是秒杀呀

网友:
不错 速度维修 现在就要这样  ————秒杀

网友:
这个问题也太简单了些。这个芯片可不太好找吧

网友A:
这个板内存供电蕊片是很容易坏的,修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内存供电蕊片是很容易坏的,修了不少。

这么说是通病了?

网友: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7-22):
秒杀了,基本内存供电没出来不是管理芯片坏就是,MOS坏了

网友(2014-11-17):
83320总是给人秒杀它的机会。。。这货也最喜欢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