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S CPU高温 达到 100度 掉电!求助

楼主(2014-04-19):
ASUS A43S CPU高温 达到 100度  掉电!求助

网友:
清洁下风扇  买点好的散热硅抹上去就行了

网友:
风扇清理 散热管没问题的话  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华硕大多数的机子散热有缺陷。 多数是散热管不能导热造成的  可以用风枪加热的方法排查

网友:
散热管导热不啊   不行换个风扇啊

网友:
风扇转 !CPU 温度一直高  运行 会掉电

网友:
散热有没有问题,先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