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宏基V193W不能调分辨率维修一例

楼主(2014-04-19):
简单通俗的讲一下
状况:分辨率只能上1024X768,在上就黑屏,清空24C04能正常一会毛病还会复发,刷程序没用。
解决办法:驱动板Q10,Q11两个M7A
三极管
上高分辨率发烫,用W2A更换后正常,无返修~
黑屏
解决办法

网友:
还没遇到过此类问题,学习下先

网友:
这种奇怪的问题也能修好,楼主技术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WA2 是啥玩意儿

网友:
真奇怪,今天我也碰到一例,拔掉VGA再插上就黑屏,关机再开机显示就正常。正纳闷呢。
试试你的办法。
补充内容 (2014-5-1 10:51):
对比通用板,发现通用板用的是1.8V稳压管,实测故障机只有1.74V。。。找个1.8V稳压管装上,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