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一体机 开机暗屏。

楼主(2014-04-19):
lenovo一体机ideacentre b305, 开机暗屏。一开机正常,但是一过logo到了输入密码的时候就暗屏。

网友:
无非灯管和高压嘛,先拆机用高压条单点灯管,同时原来的高压条上接个测试灯管,开机看看还会不会暗屏,测试灯管会不会灭掉,不就可以判定故障了吗?

网友:
    2L   所说的 LZ这样的问题不会测试  我想 测试出来 也不会修了  所以你说了也没有用

网友:
谢谢,是灯管的问题,已经修好了。

网友(点评):
是灯管老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