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X按键盘乱码另类维修,实在不懂

楼主(2014-04-19):
碰到一台三星300E4X手提,客户说键盘乱码,用不了,叫定键盘,第二天回来了装上去试依然乱码,,DOS下也不能用,外接USB键盘没问题,,按常理来说既然排除键盘问题和系统问题了,那就是IO芯片坏了,又定了个IO回来,,开工,装上依然是乱码,这下子蒙了,,,客户催得又急,没办法了就上论坛查了一翻,,好多人说是屏幕影响的,,这下子真晕了,觉得没什么可能,还是抱着失望的心情试了下(总比干桥查线路快点),上机,,NND奇迹就这样发生了,,,进系统试键盘,一切正常,,,,,,,,,,,,,小小白的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有理解屏幕影响键盘乱码这是怎么一回事的吗,请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A:
是换了个屏测试的吗?还是屏线插了下啊   还没有碰见过

网友B:
听坛里师傅说过,三星换屏后有键盘出毛病的事件(屏有码片),不知道你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C:
这个奇葩问题哦  遇到过DELL 1525键盘乱码

网友D:
有这回事吗,没有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屏里面的码片程序不同造成的。

网友:
我也听说过,就是还没遇到啊

网友:
还真奇了怪

网友:
屏问题,,,要刷回原来资料就可以了,,我有备份起来

网友E:
三星有这回事哦   个别型号如果屏幕更换不对的话  毁键盘不好用哦  好像你把坏屏的码片拆下来装到新屏上就好了

网友F:
还有这事儿????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我本以为也是键盘换了  然后我师父给我说客户是不是换过屏 我说是的  他说屏电路上有个码片 是那个的原因  最后客户就没弄 就说拿到换屏那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换了个屏测试的吗?还是屏线插了下啊   还没有碰见过

换了屏就好了,擦屏线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坛里师傅说过,三星换屏后有键盘出毛病的事件(屏有码片),不知道你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还没来得及调换码片试。客户就拿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奇葩问题哦  遇到过DELL 1525键盘乱码

DELL乱码应该没有是屏影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有这回事哦   个别型号如果屏幕更换不对的话  毁键盘不好用哦  好像你把坏屏的码片拆下来装到新屏上就 ...

屏幕客户几个月前换过的,,,键盘是最近才乱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回事吗,没有遇到过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有这回事哦   个别型号如果屏幕更换不对的话  毁键盘不好用哦  好像你把坏屏的码片拆下来装到新屏上就 ...

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况调码片过去试试看才行。。这次没试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这事儿????

随着科技的进步,什么奇葩事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G:
FN  J加   NUMLK   就 可以了啊

网友:
19L说的FN  J加   NUMLK   就 可以了啊     真的   转换就好了   不是吧   乱说

网友:
楼主试着刷个BIOS吧,有些机器就是这样,我修道过一个换主板的,换了主板键盘错位,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还有这等事情 奇怪拉 应该和屏没有啥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FN  J加   NUMLK   就 可以了啊

不是那样 的乱码,,你说的这个我懂,我这个是大部分键都乱码,还有的键按了没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