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2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维修记录

楼主(2014-04-19):
机器: 惠普CQ62, 板号:DAOAX2, AMD独显
同行拿来的机器,同行描述:客户是拿来清灰的,本来能显示的,清完灰后装起来就点不亮了,外接能亮。接手后测试下,内屏不显示,外接正常。拆出主板,看到显卡已经被值球过了。于是就让同行留修。
打发同行走后,对着主板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是显卡四周有焊油,可看出芯片已经被值球了,因为显卡四角没有了固定的胶。唯一一点看不下去的是显卡和北桥还有CP三者上的导热胶太多了。而且是金色的导热胶。第一次见。 进入正题。像这种故障我个人分析为有三种可能:第一,主板本身有问题,第二就是屏线,第三就是屏坏了,第三者几率很小。先代换了屏,故障依旧。那就先从主板下手,打开AX2图纸,找到主板 的屏线接口CN2,看图

这是屏接口,那么就按照显示的步骤来检查, 第一,VIN_BLIGHT为19V先供到屏接口,接着开机后+3V电压到。这俩个电压均正常。第二,显卡通过EDIDCLK和EDIDDATA这条SMB总线读取LCD屏上EEPROM芯片(有的称码片,常见为8PIN的小芯片)中的信息,包括屏的生产制造商,型号,分辨率等等信息。 这对信号线上都要有+3V的电平,读取信息时会有跳变的波形。实测这俩脚均只有1.3V,触发后一直维持1.3V。这就不对了。图纸查了一下,这对信号的来源和去处看图:

此对信号由+3V上拉,图中U22是北桥,U24是显卡,由北桥发出,显卡也接收,交换了此对信号,最总送往屏线接口。由以往的经验来判断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的故障就是干显卡,此显卡型号是216-0774008,在料板上找到了,哈哈!

BGA迅速取下值球更换,其中半个小时过去,做好后上屏触发不显示...外接,正常!!!故障依旧啊临近下班了。迅速订了HP CQ62的屏线

第二天新屏线到了,百般高兴的换上还是一样!!!!!!不显示,我这人啊,给我3个装了钱的红包,我一定抽到最后一个才是宝藏啊。于是我就对准了RS880的北桥,北桥型号是:216-0752001,哈哈,又在料板上找到了料

料板多就是好啊,我有好几十片料板,哈哈哈哈。迅速的取下值球换上,满怀信心的上屏触发,你们懂的,亮机...哈哈哈哈哈哈哈。来张装起来的

再测这条SMB总线,已有3.3V的电压了,这才正常嘛。 求加分,求加精华。各种求,我一般都是修好了才打算发帖的,所以很多实测的图没拍下来,下次改进。

网友:
AMD  先考虑北桥了
搞好就好

网友:
HP机器 先认到 屏才出屏 供电

楼主好样的,好事多磨,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了。外接显,内屏不显竟然都能查到北桥上!!!

网友:
给力,牛B轰轰的。

网友A:
HP CQ** AMD芯片组的,先用风枪热一下北桥,可以排除很多故障,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 CQ** AMD芯片组的,先用风枪热一下北桥,可以排除很多故障,少走很多弯路。

预热没用的,这外接都显示了的。

网友B:
为什么你不先找出拉低信号的源头?而直接换显卡换北桥呢?

网友:
有时候排除法就是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不先找出拉低信号的源头?而直接换显卡换北桥呢?

这个信号是链接显卡和北桥的,只有一一更换才知道的。你若是取下显卡或者北桥,那电流都上不去更别谈显示了,更更别谈这对SMB总线能有电压了,这条总线是在硬启动正常后才有电压的

网友:
哦,明白,谢谢啊!

网友C: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没换桥和显卡钱   判断出是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没换桥和显卡钱   判断出是桥还是显卡的问题?

我是没有方法,所以只要一个个的更换了

网友:
植球没有好,认真

网友:
看来外接显示还真不能判断是显卡的问题啦。。

网友D:
刚开始EDID阻值正常吗?为啥换完显卡后没测下EDID?为啥屏线没测下通断?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SMB系统管理总线有问题是不是得先打一下阻值再搞啊

网友:
楼主屏部分理论说的比较精辟,但是后来到EDID信号后,没有具体查是北桥还是显卡的问题,有点遗憾

网友:
修这种问题还是有点繁琐的,不过这个经验和思路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EDID阻值正常吗?为啥换完显卡后没测下EDID?为啥屏线没测下通断?

对地阻值正常,400多,所以才不好判断问题,只得一个个的更换

网友:
AX是广达的主板在工厂那会遇到这种问题,也是一个一个的杀,楼主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你运气差了点,运气好的话干显卡就好了。如果要确定是哪一个坏目前可能只有排除法,么有别的办法啦

网友:
这个分享好 学习了

网友:
你这个情况内屏不显示 应该是有背光无显示吧???

网友:
高手啊,学习理论了

网友(2014-07-11):
清灰把北桥搞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