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显示器开一会会灭掉。。。。

楼主(2014-04-19):
飞利浦显示器开一会会灭掉,高压板没问题、、、求解、、、
显示器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不蓄电了,有没有明显鼓包,换掉电容再试试 还有LZ所说的灭掉是暗屏 还是根本连显示都没了呢

网友:
灯管虚焊通病

网友:
确定一下是灯管问题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
换电源板 470UF 25V的 电容都换掉,如果还不行 就是 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这样说的话,那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建议LZ看看是不是灯管打火或者线断了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 很多灯管有问题

网友:
灯管坏的机率占多数.

网友:
飞利浦有成千上百的型号,连型号都不说,猜谜语吗

网友:
先测一下电源看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事就是灯管了

网友:
先用另外一个屏放这显示器的高压上测试是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然后再下手

网友:
高压条没问题的情况下,电容.灯管 电源板不稳定时间长了.负载带不动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