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

楼主(2014-04-19):
acer 4736z 开始是灰屏,换完屏后好了。但是开机后一进系统就掉电。再次开机的时候就好了。关机后还是和之前一样。为什么呢?
掉电

网友:
关机后还和以前一样?这个一样是指灰屏呢还是掉电?灰屏一般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屏线没有接好哦,针脚在一起了。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交代清楚,灰屏是屏的问题,换了一个好屏之后进系统掉电。已经不再灰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