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一下,打阻值,怎样才是好的.

楼主(2014-04-19):
求大神指教一下,打阻值,阻值多大才是好的.

网友:
这要看在哪了  一般只要不短路 没事的

网友:
基本上不为零或者不接近零即是好的,桥供电只要不完全对地说明也是正常的

网友:
打组值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测你要测的地方   O欧通路 也可以是短路   无穷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