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型号:DELL 2001FP 开机显LOGO 后 黑屏 电源灯变橙色

楼主(2014-04-19):
检修过程:

一、发现面板‘4’灯亮,这是选择输入信号灯,‘1’为VGA  ‘2’为DVI ‘3’为S端子 ‘4’为AV

二、但此机的所有按键失效,用镊子直接短也无任何反应,只有改EEPROM 参数了,但究竟哪里是输入选择位呢,先备份好24C16WB 数据,把24C16WB 全部写成FF,后装上, ‘1’ 灯亮正常,拆下24C16WB,把现在的读出备份,然后通过编程器的校验功能,进行比对,然后把软件标记出不同的数据位,全部截图。

三、地址000F0之前的所有不同数据位改为 和 第一次备份一样的,再回写,发现 ‘4’ 灯亮了,然后看到地址000010,6 数据位值为03很可疑,数值改为00后回写,‘1’ 灯亮了,这个就是输入信号灯选择位。

四、把第一次备份的数据导入并修改地址000010,6 数据位值为00,故障排除。

PS:把24C16WB 全部写成FF后,CPU运行程序会自动恢复一部分参数。

       如有笔误请多多指正,老鸟请飘过。发贴不易  加分鼓励一下吧。

522 Bytes, 下载次数: 1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看都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