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BIOS 通病 电源口灯不亮

楼主(2014-04-19):
收到这机子时,开机不触发,插入电源等不亮,心想应该是要用原装电源,怎知道换了一样。裸机检查3.3v 5v 都有。上论坛看很多人说这款机BIOS老出问题。把BIOS刷了果然插入电源灯亮了。装机测试进系统,一切OK。只是有个问题,每次开机都要按ENTER键。

CQ42 F37.rar

网友A:
电源灯都不亮为什么和BIOS有关系呢。

网友:
下载一个HP写序列号的软件就OK了

网友:
HP写序列号的软件就OK了???传一个上来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灯都不亮为什么和BIOS有关系呢。

不是电源的灯不亮,是机子的电源口灯不亮。

网友:
是amd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