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个充电贴:联想Y430电源电池单独都能用,但不能充电!!

楼主(2014-04-19):
机型:联想Y430
板号:LA4142P
故障:正常开机使用,外接充电灯亮,但不能充电

前言:电脑公司客户以为电池坏了导致充不了电,就自行淘了个新电池,装上去也不能充电,就送过来修。

参阅论坛里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128,,感谢!!
机型不一样,但所用充电芯片MB39A126是一样的。

检修过程:测量充电芯片MB39A126的各引脚,发现有以下不正常现象:见图:

1:20脚OUT:19.13V   会导致PQ5的G级是19.13V,不能形成导通充电;插电池后充电电感有12V
2:各脚电压只有:1脚 24脚:19.15V      12脚13脚:12.57V      21脚:19.13V   其余引脚皆无电压。
3:判断此充电芯片是否正常工作的三个条件:
21脚VCC,要有19.13V;14脚CTL要有3.3V;6脚VREF要5V,除了21脚有电压,其余两脚皆无。
VCC电压是外部供给的,CTL和VCC正常后才会生成5V的VREF,

充电芯片:MB39A126,见图:

首先要把14脚CTL修出来:因为它是此充电芯片的总开关,如果为低,连VREF都不会产生。
此电压的生成取决于两个条件:FSTCHG和SUSP#,ACON和EC_ON因没打料,在这里不起作用。EC_ON在触发松手前EC就发出了。

顺藤摸瓜,FSTCHG和SUSP#,都来自于EC,都没有电压。

FSTCHG是快速充电的意思,可以理解成充电使能信号。EC从电池接口的3 4脚SM总线读取电池信息,需要充电时发出FSTCHG,一路送到充电芯片的14脚CTL,一路通过PQ2、PQ1来控制CS,通过引脚定义,CS作为软启动脚,如果FSTCHG无效,CS就会被直接接地,软启动无法完成导致无法充电。所以FSTCHG也是产生充电电压的一个重要条件。
见图:

外围电路涉及到的元件都已测量过,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怀疑充电芯片和EC本身不良,两者都已换过,为什么连充电芯片正常工作的条件都不能满足呢???陷入痛苦的思索中……

再次分析:既然条件来自于EC,EC受控于BIOS,难不成BIOS有问题,导致不能充电。

再次感谢迅维网,东西多啊,下了个BIOS刷机,待机时充电电流上去了,触发开机进桌面,发现右下角电池图标显示正在充电,拔掉外接电源,电池能正常放电。此机修复!!

最后:把充电芯片正常后各脚电压分享一下,方便大家对照,见图:

附上图纸和BIOS,方便大家对照,码字不容易哦!!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加点分鼓励一下。先谢谢了!!

联想Y430 独显LA-4142P.rar

Y430 LA-4142P.zip

网友A:
站个第一排吧,希望楼主多发营养帖

网友:
有好多不充电的就是BIOS程序问题的。

电路查不出来时,可以刷BIOS尝试一下,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B:
充电电路有点麻烦  要多学习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站个第一排吧,希望楼主多发营养帖

,发贴码字截图比较花时间的,时间比较紧张,有时间就发上来共享

网友C: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收藏了   不然下次要修死人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收藏了   不然下次要修死人了哦

嗯,各脚电压可以对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路有点麻烦  要多学习 。。

呵呵,确实有点麻烦,不过仔细研究下,还是可以修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