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641G,死机

楼主(2014-04-19):
今天修到一台宏基4741G说装了显卡就进不了系统,接过手试了一下真的进不了,安全模式要以进,温度很高,关机,打开一看风口全堵了,清理了一下,还是进不了系统,想做一下显卡试试,还是不行,死机进系统光标下,不知道那里的问题了,论坛上看了一下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好多说显卡,桥,BIOS,不知道我这个是那里的问题,请各位大侠们支个招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

网友A:
很明显不是显卡本身问题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
先换驱动不行动显卡吧?

网友:
可能是温度高了,把显卡给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不是显卡本身问题就是驱动问题。。。

驱动是官网上下的,还是不行,可能还有显卡芯片坏的,只是压了一下有时能进系统了

网友:
不是显卡本身问题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
加焊肯定不行,直接更换显卡。估计是内部坏了。

网友:
接几天接了两台4741G是外接正常,本屏却一直在显示红绿蓝黑白……不断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