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保护隔离公共点只有3.3V通病维修,

楼主(2014-04-19):
今天接了一台L630的东芝笔记本,客户说不开机,客户说很急,必须现场修好,拆开量了下+VBAT点有3.3V,一看这问题我笑了,通病啊,换MAX17435后故障修复,前后修复只用了20分钟,这机器修过5台这样的问题了,希望能对群里的大哥们节省宝贵时间。。。高手务喷。

同意楼主!
5台?你你不是赚的大啦兄台!报多少的价啊给上帝们?

网友A:
这个芯片要几十大洋,与显卡的价都差不多了。那年那月换这个好是好了鸟客人不修,亏大了。

网友B:
嗯   估计是没有把 P管拉低的缘故吧

网友:
这东东 要40块一个外加个运费12块.挨```

网友:
曾经修过一片,不知为何这芯片这么贵

网友:
这个是采用N管隔离,查G极电压应该容易判断出是否芯片问题

网友:
暂时还没修到这种故障,不过感谢楼主分享这个经验

网友:
暂时没碰到此问题。

网友:
上此我修过这个机器是大短的 也秒杀的

网友:
又学到一个通病!下次有机会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多谢!这芯片贵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要几十大洋,与显卡的价都差不多了。那年那月换这个好是好了鸟客人不修,亏大了。

不修还不容易啊,把N管和P管位置调换下,信号部分的上拉电阻改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估计是没有把 P管拉低的缘故吧

我第一次修了这机器也是修了好久才查出问题,查DC_IN,   AC_IN等V_IN等都正常,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换这芯片,当时还觉得芯片老贵不怎么想买,无奈才买了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修还不容易啊,把N管和P管位置调换下,信号部分的上拉电阻改0欧,

我的东东是买的阿,不是捡的。就是捡的
你懂的,也要花时间安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修还不容易啊,把N管和P管位置调换下,信号部分的上拉电阻改0欧,

我的东东是买的阿,不是捡的。就是捡的
你懂的,也要花时间安上去。码砖的都什
么工价啰。

网友D:
我估计这个芯片在制造的时候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这个芯片在制造的时候就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设计问题,难说,估计是工厂偷工减料,在V-IN上面没有设计浪涌保护,或者是DC-IN上面电压没有接二极管之类防止浪涌电压

网友:
我去年修到这个机器  知道这个问题就是买不到这个芯片   到现在一直没修到这机器

网友:
我还没修道过, 1745 是什么芯片充电的吗

网友(2014-07-14):
我个机子公共点就是3点多,看了楼主贴子马上订了一块,贵啊,35元一个还不加运费,换上去不像楼主说的秒杀,但是灯的确亮,当电流跑到1.2时掉电,再也开不了机了,实测19V只有3点多了,晕,为什么我运气就没这么好,难道是这芯片又坏了吗,伤不起啊,这么贵的芯片,不敢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