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2012-2-14
同行送修一块华硕p5g41c-mlx主板,上电测试,复位灯长亮,一看没复位!看一下板子型号
2 ~( 查供华硕p5g4,接下来查供电正常,上论坛搜索一番,有人说是P_VCORE_PG不正常引起,马上下载了份点位图,一查
,马上找到822排组的位置!立马换掉!具体位置就是在这边
,最后付上点位图:
p5g41c-m lx.rar

网友(2014-04-19):
这是通病?一般没复位是前面有小电压没有吧?

网友A:
这可以说是通病的,这个板有时候还跑98 D0,一般是BIOS旁边的822坏了,如果是重复跑90 D0,那很让人头疼。。。

网友:
我前天也修了块同样问题同一型号的主板,也是822排组,也是同一位置,后面没找到替换的,干脆拆了没装,一样正常开机跑码,客户用了三天了,没反应有问题。

网友:
求救啊   华硕 M5A78L-M LX

网友:
华硕的能找到图纸和点位图好搞多了。。。。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同样的问题了,把822排阻换了就OK了,这个是通病问题,

网友:
我也有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来看技术来了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B:
那个不是822是到s72三级管。然后是272控制的。楼的话不可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822是到s72三级管。然后是272控制的。楼的话不可信。

不信没有人叫你信!

网友(2014-06-11):
又是华硕822排阻惹的祸~

网友:
这个信号是复位的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是通病,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昨天修复的一块,华硕P5QPL-AM挡在内存EE不过供电正常正常跑马不是假跑喇叭报警了,打系统管理总线12 ...

华硕就是爱用822,爱坏

网友:
看来修华硕 的就是要注意822,不要放过它

网友:
822影响这个信号复位 P_VCORE_PG 至无复位 华硕的通病来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有点位图,维修起来还是比较快点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4-04-19):
同行送修一块华硕p5g41c-mlx主板,上电测试,复位灯长亮,一看没复位!看一下板子型号 2 ~( 查供华硕p5g4,接下来查供电正常,上论坛搜索一番,有人说是P_VCORE_PG不正常引起,马上下载了份点位图,一查 ,马上找到822排组的位置!立马换掉!具体位置就是在这边 ,最后付上点位图: p5g41c-m

网友D:
怎么没有  图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有  图纸呀

没见过新的华硕的图纸..

网友:
貌似我也有一张,待我翻出来看看

网友E:
点位图我的电脑打不开时间跳到了2013年还是需要别的软件啊

网友:
PCBRepairTool,需要用这个软件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位图我的电脑打不开时间跳到了2013年还是需要别的软件啊

PCBRepairTool,需要用这个软件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可以说是通病的,这个板有时候还跑98 D0,一般是BIOS旁边的822坏了,如果是重复跑90 D0,那很让人头疼。 ...

刚刚昨天修复的一块,华硕P5QPL-AM挡在内存EE不过供电正常正常跑马不是假跑喇叭报警了,打系统管理总线120脚和119脚阻值发现异常120脚9百多,119脚4百多,点位打开一开直接到南桥左上角旁边的小822换完OK,前前后后十分钟不到呵呵算是秒杀了,不过后面碰到一个M5A78L-M LX的就要我命了,板子还没过保不过客户要修,论坛上找不到点图搞了一个多小时无果,后面也不敢多动直接叫那个同行拿去保了,故障是会亮机但是报错USB过流将在15秒后关机,南桥边上的排阻都加焊了没用,其他的点图找到但是对不上知道是USB-OC#有问题了但是没点图找不到在哪里啊,再次恳请有这个点图的麻烦上传一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昨天修复的一块,华硕P5QPL-AM挡在内存EE不过供电正常正常跑马不是假跑喇叭报警了,打系统管理总线12 ...

一支表笔点USB的供电保险,一支点南桥边的472和822,直接搞掉就OK,我每次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昨天修复的一块,华硕P5QPL-AM挡在内存EE不过供电正常正常跑马不是假跑喇叭报警了,打系统管理总线12 ...

没听明白?你这是要通电测还是?电不接的情况下蜂鸣档这样做让它叫了?可是不对啊,U口的5V供电会直接跟南桥边上的排阻直接相连吗?我没找到,上拉的排阻没找到所以下不去手又担心大动了不能保了有心理压力,搞掉不用吗?

网友:
没见过新的华硕的图纸..

网友F:
我今天修的P5G41C-M LX开机跑D0 98 9b就不动了,修了1圈都没修好,求大神指点。

网友:
助我修好好多机子啦  奥丽嘉朵 共杂以马斯

网友:
谢啦 照你的贴子我也修好一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修的P5G41C-M LX开机跑D0 98 9b就不动了,修了1圈都没修好,求大神指点。

BIOS旁边的 822换之。。。

网友:
艹  又是822 到底822犯了什么罪了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旁边的 822换之。。。

谢谢,真的一换就好。非常感谢。

网友(2014-07-10):
今天我也遇到了一块,是P5G41-M,复位灯常亮,,CPU电源芯片是ASP0901,48脚PG不正常,换822电阻好了,就是LZ说的那个位置的!ASUS的板子太坑了!伤不起呀

网友:
P_VCORE_PG不正常,是没电还是咋地不正常啊?

网友:
真的 是通病  一换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822真多

网友(2014-08-25):
楼主,你那点图怎点不开啊

网友:
这么多822坏的

网友:
可惜我手上这块不是那个822坏了。我量了PG是好的。整板的电压也是正常的。看来还要再查查了。

网友:
又是822 这应该是通病了吧!!!!!

网友:
以后修华硕的板子就直接去找822

网友:
几块都没修好 学习了

网友:
我这有一块一样的,一一开机自动上电关不了机,复位灯常亮,换电阻还是一样的,

网友:
点位图没软件

网友:
弄了半天,通病来着

网友G:
P_VCORE_PG这个是CPU VCORE电压电源好信号吗???
neco
应该是cpu pg电源好信号,
详情
neco
应该是cpu pg电源好信号,
详情

网友(2014-10-10):
谢谢你的帖子 我也修好了一个

网友(2016-12-07):
引用 网友G:
P_VCORE_PG这个是CPU VCORE电压电源好信号吗???
应该是cpu pg电源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