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61进水开机电流0.36A维修一例,

楼主(2014-04-19):
为了快速解决问题,本人直接从VDC公共点拉了根线到Q542的3脚,上电试机,电路一路高歌,0.86.   0.94.  1.3,  哈哈,显示了,修复成功,
Q540转换而来,测了P3.3V_AUX有3.3V,心想我可以偷懒了,直接拉过去3.3V不就OK了?可是越是偷懒就越不顺利,拉3.3V过去后发现正常跑马,电流跳变0.86到1.2了,竟然显示灰屏,无语,难道显卡坏了?不应该啊,冷静下来一想还是接着修P3.3V_AUX转换电压吧,原件又不多,顺藤摸瓜,测了下P12.0_ALW竟然为0V,一看图纸P12.0V由Q542转换VDC由稳压管Z500稳压后产生P12.0V过来的,一测VDC竟然没有电压,呵呵,顺着线路看了看,哎,进水了,肯定是板层断线了,

顺着图纸一路扫荡,原来P3.3V是由

接到一同行客户送来的进水二修机器,三星P461,开机电流0.3A,

看了电流后觉得应该是CPU电压没有出来,果然不出所料,ISL6266被换,于是我打开三星的PDF看芯片的引脚供电,量了下VIN有电压,再测48脚P3.3V发现为0V,哈哈,问题找到了,

没事下次继续编辑
描述的没有头绪

网友A:
上次接了台三星的板上元件无元件号,真难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接了台三星的板上元件无元件号,真难修。

修过仁宝没有原件好的,伤脑经,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仁宝没有原件好的,伤脑经,最后还是修好了。

不好意思 ,兄弟,帖子发倒了,你到过来看哦,

网友C:
写的什么啊!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什么啊!看不懂。

不好意思啊,发的太急,忘记了,把帖子写倒了,谢谢谅解

网友:
     你的贴,让我觉的好怪

网友:
没看懂,神马情况

网友D:
我说怎么看着不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怎么看着不对劲

从后面往前面看,发急了发倒帖子了

网友:
把帖子重新编辑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板子烂成这样了,楼主也能修好啊

网友:
看上面的有点晕

网友:
ISL6266,原来3.3V供电没有,楼主分析的好

网友:
修好为原则,飞线也未必不可,又不是工厂,修的不错

网友:
嗯 看完 好辛苦 不错 修的不错

网友E:
看不懂啊,好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不懂啊,好乱啊
不好意思啊,太急把帖子发倒置了,从下往上看

网友(2019-05-11):
三星的板子一般没料号,,跑线路都不好找1!!

网友:
很不错的故障分享 收藏了.....................

网友:
三星的这种还没有遇到过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