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电流跑0.9A不动

楼主(2014-04-19):
DELL 1440 电流上到0.9A不动,测各电压正常PCI复位也有了独显换过一次,不显
DELL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不跑马,BIOS爱坏!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显卡取下来看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
一般情况是显卡,你取下来看看,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有图纸没有啊 有给传一份呗我这有个美图只头疼啊

网友A:
刷下bios呀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只能换新的

网友:
修了不少这个A卡了,不过貌似现在这个216-0728020涨价了,不容易买到新的了

网友:
不是N卡吗,我记得是N卡呀

网友:
0.9应该还没到显示那一步,感觉不跑u

网友(2014-06-25):
还是把显卡拆下来加电试试可跑马,不跑马刷个BIOS

网友:
刷BIOS没用,加焊显卡也不行.

网友(2014-07-25):
有个一样的机子,也是无显示,1.05左右

网友:
电流上升到0.9有电流跳变吗

网友:
此板无图,求图

网友:
换显卡,最好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