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反接 屏幕白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14-04-19):
感觉是主板上的屏线接口那块坏了,这个只能到店里去修了吗? 自己有没有修好的可能~ 机器是神州K580S

网友A:
第一感觉缺屏供电3.3V 或者屏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感觉缺屏供电3.3V 或者屏坏!

屏幕没坏 缺屏供电3.3v的话如何修呢

网友:
楼主拿专业的维修店维修吧

网友:
你为什么要接反,十有八九是屏挂了,我也经常干这事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不大,屏线插反会导致主板屏线接口附近屏的3.3V供电保险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没坏 缺屏供电3.3v的话如何修呢

懂电路的话你就不会问这个了   如果不懂还是到维修店维修 以免把故障扩大

网友:
换条高压试试啊,测那3.3V出来没啊。。。。。。

网友:
白屏你有没有测接口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