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开机的原件

楼主(2014-04-19):
我是新手 求助,各位高手们,参与开机电路的电子原件有哪些及如何测量其好坏

网友:
多到论坛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开机应该和保隔有关系的元件吧,比如场管,保险,EC,南桥,不同的保隔参与开机的器件也不同

网友(2015-11-14):
参与开机的有EC,南桥,BIOS等等

网友:
挺多的 南桥 bios 电源管理 ec。。

网友:
南桥 IO 门电路 二三级管 三端稳压器 等等

网友:
台式机的有 开关  I/O  南桥   笔记本 开关  EC  南桥   这是 最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