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 m lx 求助~

楼主(2014-04-20):
手上修一块华硕h61 m lx主板 机器来的时候是电源坏了(烧的连壳子都看不出来什么牌子了 满机器烧焦味) 换了好电源测试开机正常亮了(这时没插硬盘) 电源装上机器后插上硬盘点就不亮了  怎么测试都不亮  拔下硬盘也不亮了  拆下主板后测内存供电正常 桥供电1.05 IO供电正常 网卡 声卡 供电正常 RST有电压 没有任何位置烫手 测CPU供电时发现了问题  看下面的图  CPU供电为什么是4组呢? 每个颜色的框框内的场管是一组 每一组都连了一个小IC(网上查不到这个型号好像是02-DL)  黄蓝绿有供电 只有下面的红色圈内这组除了上管的12V输入 没有任何电压  怀疑问题就出在这里  换了3个场管还是没有电压 但按修其他老板子的思路应该是有一组有问题就所有的都没电压 又量才发现其实这些供电分了4组 因为这种板子太新了 第一次想修  包括这块都没过保呢 只是顾客在外地买的想修好就不折腾了 后来我又拆开个全新的七彩虹H61装上这机器的内存和CPU正常点亮测供电 发现也不是只有一组  但是不像这个分四组 而是四个场管分一组和两个场管分一组  前一组输出1.1V 后一组输出0.45V  而且0.45V这组的输入电压来自5V供电 而不是12V 是不是台式机也像笔记本那样集显的供电也单独供电了呢? 但是这块华硕为什么给分成4组? 也没找到图纸  有没有大神对这板子了解讲下这4组是怎么回事?

网友:
CPU辅助供电【蓝色】,CPU核心供电【黄绿】,核显供电【红】,黄绿是一种供电电感是连在一起的,不知道你怎么量的